借宝地请教大侠问题:如何可以识别模拟麦克接入啊?

楼主(2009-05-23):
各路大虾,小弟现在做了一个语音处理模块,外接模拟MIC,然后对相应的语音进行处理,昨天突然想做一个MIC接入识别电路(MIC为市场上的普通模拟麦克风,当MIC接入时,即使没有人说话,系统也能提示有MIC接入),但一直没有想出来如何设计该电路,因为只有一根线接进来,而且在没有说话的时候信号也比较微弱,小弟才学疏浅,烦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
直接使用带连动开关的插座呀,就像耳机插座一样,

插入耳机后,自动断开外响那种。

网友B:
同意圈圈

网友C:
好象不是这么做的.估计是用红外线识别物理插入动作.

俺那A61笔记本的话筒和耳机插座里透出一道红光,过去只要插入话筒或耳机,PC机立即弹出界面进行设备选择,有多路开关,可自己选择的.
到如今没见红光了,也不提示了,插耳机还能响,估计是给俺长期压迫(每天平均也就8小时),起义了,**不干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

00,现在有这种MIC的插座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啊!
另外红外光这样的我也没有见过!

楼主:
是不是我太孤陋寡闻了!

是这样的,我想用标准的接头,能不能直接在电路上进行实现啊,比如增加一个检测模块啥的!

楼主:
哦,对了,可能刚才没有说清楚!

我用的是那种普通模拟麦克风,就是我们平时在KTV里面对着使劲吼的那种,是是耳麦那种哟,一个接头里面有好几个小孔呢,所以刚才00说的那种连带开关的插座可能是说的PC机上耳麦那种吧,热肠兄说的也是PC机上的。
但对这种普通模拟MIC,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接口,所以可能只能在电路上下工夫了。

网友D:
检测偏置电流或者引脚上的电压即可

不懂的话自己去多想想

楼主:
多谢大虾指点!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感觉信号可能会很弱,检测不知道会不会不准,先试试看了。

网友A:
带附加开关、或者常闭触电的插座大把啊...

不管是3.5mm的和6mm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