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显示的错误!

楼主(2009-05-24):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BYTE idata txdata[7]={"ABCDEF"};
sbit  P15=P1^5 ;//蜂鸣器
void main()
{

  BYTE h;
  WORD k;
  P15=0x00;   //关蜂鸣器
  TMOD=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L1=0xfd;   //9600
  TH1=0xfd;
  SCON=0x50;
  PCON=0x80;   //0

  TR1=1;
  while(1)
{
  h=0;
  while (txdata[h]!=0x00)
  {
    SBUF=txdata[h];
    while(TI==0);
    TI=0;
    h++;
  }
  for(k=0;k <1000;k++);
  }
这个程序是往PC不断发ABCDEF
用串口助手。
结果是乱码,想知道如何得出正确的字符呢

楼主:
难道问题很复杂?

咋就没人呢!难道问题很复杂?

网友A:
波特率是否一致,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了吗

我软件调试过你原来的程序,没有看出问题来,所以,我感觉就要看信号了,强烈建议你用示波器检查信号。

scon =0x00 是同步通信模式,并且波特率不可设置.

所以,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