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keil的调试基础问题

楼主(2009-05-24):
各位,小弟初学单片机,请教一个keil的调试问题。

我有块AT89S52的板子,有串口,想通过keil调试看看程序,是不是还要仿真器??

在keil的option for target中debug的选项,如果我选“use Keil Monitor-51 driver”模式,用usb转串口接上AT89S52的板子,能否调试???

还是需要购买仿真器???我检查了串口设置,晶振设置都是正确的,但是点“debug”就是连不上,显示“connect to target system lost“。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先谢谢了。开始学习可真难啊!

网友A:
要仿真器

楼主:
仿真器一般多少钱

谢谢楼上大哥,仿真器一般多少钱,要不要100块大洋???

网友B:
re

AT89S52    100块大洋 + 个0

楼主:
仿真器要1000RMB???

仿真器要1000RMB???  楼上在忽悠吧???

有没有哪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仿真器推荐一下,适用AT89S52的,当然越便宜越好~~~谢谢了!!!

网友C:
1KRMB的不算多

网友D:
用软件仿真,不用钱

网友E:
用SST的芯片仿真51芯片是不错 的选择

网友F:
我当初买仿真器花了1600呢,还是低档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