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0口上拉问题(上图),有点疑问!

楼主(2009-05-25):
教科书上说P0口作为输出使用时一定要接上拉,是为了出现正确的逻辑电平!某天逛论坛看到这样一个仿真电路图(如图),P0口不接上拉仿真也能通过?!很是奇怪,请问这种接法实际中可行吗;这个是不是仿真软件中的一个bug!恳请大侠们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共阳极数码管还要上拉干什么?

网友B:
P0加上拉是为了输出高电平用。

P0口输出低时,是真正的低。
P0口输出高时,是悬空状态,相当于什么都没接。这时靠上拉电阻才能把口拉高。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