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电源接反保护电路大侠们都怎么做呢?

楼主(2009-05-25):
rt!!!!!!!!!!!!
直接串联或并联二极管么、?

网友A:
接成全桥

插反了都能用,很适合那些粗心人...

网友B:
对,接个电桥

楼主:
谢谢 是自己搭的么?

还是有现成的组件呢?

网友C:
自己搭接一个就是,不过也有卖整流桥的

网友D:
哪那么麻烦,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串接二极管会有压降的问题啊?

网友E:
:

我还想看看哪位能给出个不用二极管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F:
有不用二极管的

用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