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做过at45db161d

楼主(2009-05-26):
下面的代码,是从c++的代码转化过来的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T45DB161D_READ_MANUFACTURER_AND_DEVICE_ID 0x9F

 struct ATD45DB161D_ID

 {
   uint     manufacturer;
   uint     device[2];
   uint     extendedInfoLength;

  };

void ReadManufacturerAndDeviceID(struct ATD45DB161D_ID *id);

/****************************************************/

unsigned char SPI_Host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Byte=0;

    for(i=0;i<8;i++){
        SPI_SCK=0;
        SPI_SCK=1;

        rByte<<=1;
        rByte|=SPI_SO;
    }
    return rByte;
}

/****************************************************/

void SPI_HostWriteByte(unsigned char w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if((wByte<<i)&0x80){SPI_SI=1;}
        else{SPI_SI=0;}

        SPI_SCK=0;
        SPI_SCK=1;
    }
}

/****************************************************/

 void ReadManufacturerAndDeviceID(struct  ATD45DB161D_ID *id)

 {

   SPI_CS=1;

   SPI_CS=0;

   SPI_HostWriteByte(0x9f);

   id->manufacturer = SPI_HostReadByte();

   SPI_HostWriteByte(0xff);

   id->device[0] = SPI_HostReadByte();

   SPI_HostWriteByte(0xff);

   id->device[1] = SPI_HostReadByte();

   SPI_HostWriteByte(0xff);

   id->extendedInfoLength = SPI_HostReadByte();

  }

ReadManufacturerAndDeviceID(struct  ATD45DB161D_ID *id)这个函数只能读出厂家id;1f,而容量id,无法读出,错在那呢

结构体里定义的变量都是uint型,改称uchar才能读出厂家id;1f,这是为啥?

网友A:
改成下面这样:

void ReadManufacturerAndDeviceID(struct  ATD45DB161D_ID *id)

{

   SPI_CS=1;

   SPI_CS=0;

   SPI_HostWriteByte(0x9f);

   id->manufacturer = SPI_HostReadByte();

   id->device[0] = SPI_HostReadByte();

   id->device[1] = SPI_HostReadByte();

   id->extendedInfoLength = SPI_HostReadBy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