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的创意思维

楼主(2009-05-27):
   如下图。
   一个大约重5公斤重的物体通过一个金属架被绳子挂着。两条绳子之间的距离大约 40 CM,绳子中间还有一块振动板。
   现在要求在振动板里装一个电子电路,让振动板振动起来,振动频率在50HZ之内就可以了。向左右两边振动。振动幅度大约90mm就可以了。应该不用多大力度的。振动板的厚度在45mm之内。振动板的内部结构可以根据电子工程师的要求设计。

振动板的厚度大薄了。里面装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振动起来啦?

网友A:
太简单了

不过这个长度和幅度只可能是摆动,震动可到不了这个幅度

网友B:
有话直说,不要转弯抹角

楼主:
补充一下。

绳子长度大约60 CM

摆动也可以的了。

网友C:
LZ是不是要做婴儿摆动床啊~~~~~~~~~

网友D:
不能直说么,,, 未必丢脸? 考还是来讨方案?

网友E:
LS说得是,这显然是来讨方案的

so easy!

为什么要在振动板上做**,金属支架上放个电机,问题可以轻易地解决,哈哈哈哈。。。。。。。。。。

网友F:
金属架在2绳子中间加一管, 在管中把电源引下来

可用电磁方式驱动, 但启动可能要用电机带机械装置了

网友F:
有 40 CM 宽 3.5 CM 空间, 启动机械设计应不困难

楼主:
哈哈!

各位真是太聪明的。哈哈!
我们是做开发的。这个是客户的要求。要求我们这样做。至于用在什么地,客户没有直接说。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这些东西。

我一直在想这个振动板可能太薄了,进不下电机。
市场上用有这么扁的电机的吗?
不用电机可以怎样做啦?
说明:金属架是不能用动的了。这个架子据说是他们的注册产品。

网友F:
如不加支点(2绳子中间加一管), 要快速启动很困难

网友F:
还可气动, 用空气当支点

网友G:
刚刚看到个广告,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丢进去,邪恶低走过!

。。。。按下控制器,有六种振动速度可供选择,顶端也随着摇摆。小兔子的震动方式为7种:三种不同的摆速,三种不同的震速,一种逐步增强模式,活泼小兔给您多种的敲击,带您进入飘飘欲仙的完美境界。。。。。

楼主:
在网上搜了很久。

在网上搜了很久。搜到了摆动马达。但这种马达是用液压的。有没有电动的摆动马达?
谢谢 。

网友H:
13楼正解。

类似原理的东东生活中到处都是,买一个拆开看看就妥了。

例如:电子挂钟里面的振摆线圈,现成的原理电路。把功率放大即可?

网友I:
这个

花钱雇个人摇吧,增加就业机会。

网友J:
呵呵,那板子里面埋上一大堆的线圈

外面装个大磁铁,然后给那线圈呼啦呼啦的220VAC/50HZ通电

这可的看用户同意不同意在外面装磁铁了。。。

呵呵,BS来骗取方案的人。。。

网友E:
要会吹

左右各放一个电风扇,再做个装置控制它们,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肯定好使。。。。。。。。

网友K:
ls好,想起一个笑话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得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

    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小工来说:你他妈给老子把这个搞定,不然你给老子爬走。
    小工很快想出了办法:他花了90块钱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风扇猛吹,于是空皂盒都被吹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能吹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K:
既然是要摆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震动板

常识告诉我,将摆线的固定端来回晃动好像貌似没听说过可以实现摆线下方物体的晃动,除非你的绳子是刚性的

网友K:
直接在物体上想办法,用电磁方式来实现摆动很简单啊

但如果真是用于婴儿床,电磁不厚道

网友L:
90mm,50hz

90mm,50hz,这个要好多能量哦。而且重力摆的频率远低于50hz,无法谐振。
要用等重的重锤,装在内部,然后用电机或者电磁铁驱动。振幅180mm

网友M:
装个喷嘴吧哈哈

装两个喷嘴 一会左边喷漆一会右边喷气 把高压空气罐放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