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超声波发射头是40KHZ的,用单片机编程输出这个频率,误差控制在多少没问题?比方说,实际频率38KHZ,能引起发射头的共振吗?最近做了个实验,结果接收端收不到,搞不清到底是发射头的问题还是接收头的问题?

网友A:
38KHZ不行

应该是比较精确地40Khz,才能使发射头产生最大振幅。用定时器很容易做出40Khz的方波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超声换能器没有匹配造成输出功率不大,

导致测试距离近,接收端收不到信号.
    换能器电压一般在10V以上,而且换能器是容性的,有功率因数,需要加电感矫正.所以,最好设计一个变压器,一方面提高电压,一方面补偿容性压电陶瓷换能器.使其输出最大功率,这样,接收端就能接收到信号了.

    详见《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www.armecos.com

网友C:
超声换能器的共振频率范围很窄,必须精确匹配

注意选择合适型号的MCU和晶体频率。

网友D:
呵呵

请确认你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E:
超声探测,关键就“谐振”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