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mcuisp 提个建议

楼主(2009-05-31):
看了你的下载器作品说明书,东西不错。

就是有几点不太好

1、无论是万用的还是简易的,都需要接干电池。
这个似乎不妥,一般用脱机下载场合都是生产调试车间,电源很方便的,用干电池没几天就得换电池,麻烦。

简易下载器还要接电池,想不透了,为啥不从目标板取电,岂不更方便???
万用下载器能否加个插座,可以外加直流电源?
2、下载配套软件太玩具了,建议看看zhifeng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A:
车间生产线用,可以选配USB接口型(5V/1A)的电源,10元一个而

下载配套软件目前与isp软件绑在一起了,是出于推广策略。LZ提的建议,我会仔细考虑,谢谢。

再次谢谢兄弟!

网友B:
干电池可能是为了保存烧写管理的信息

比如成功数,失败数吧,以实现关机后再开机依然计数?
有的烧写器是用DS1302的RAM+纽扣电池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干电池是方便外出到现场时使用。

成功数等可以放非易失存储器内,不需要电池保存。

目前购买的用户,我一般送个USB接口的充电器,除非手里的送完了(我一般一次买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