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背光灯控制问题(有键盘动作开启,反之延时一段时间关

楼主(2009-06-02):
开机的时候开启背光灯,若无键盘动作则延时一段时间关闭;在有键盘动作时马上开启并在最后的键盘动作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关闭;
请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变量加定时器

当键盘动作时,变量设置为亮等的时间长度,并同时打开背光灯。在定时器中断中,如果该变量的值不为0,则将变量的值减1操作,当减后为0时,关闭背光。

楼主:
谢谢00~~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