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9-06-02):
这个是我的发射电路,我按照计算的值,理论是是可以达到40KHZ的方波的,可是我调整可变电阻,最高只达到了35K,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原因
占空比要50%
应该从那些方面考虑呢?

网友A:
用MCU

什么年代了,用MCU解决,方便多了

楼主:
补充:超声波接收模块,也有问题

这是我的接收模块,芯片CX20106A接收的信号频率由5脚的电阻决定,200K时是40KHZ,220K时是38KHZ。那么如果我上面的发射部分一直达不到40KHZ的频率,我怎么更改接收部分的这个电阻呢。我上网查不到有什么公式决定这个,请高手帮忙
另外2脚的电容我用的是3.3UF/25V,7脚接的是22K电阻  1脚的电容是473.

网友B:
有现成的模块吧

楼主:
1楼问题已经解决

理论与实际有差别
把15K电阻换成10K电阻+5K可变电阻
然后调节可变电阻就可以达到40KHZ的方波

楼主:
问题解决

OK

网友C(2010-05-13):
去网上找个555的设计软件就好了啦,把你要的输出频率输入进去,马上就显示各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D:
记得在学校时 图书馆关于555的设计手册 很厚的一本 毕业后几乎就没用过这个东西
一般系统里都有MCU  然后用MCU的一个脚来输出方波 还是可调的 所以就没必要专门搞个555来产生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