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括号多余吗?

楼主(2009-06-02):
下面这段代码中为什么在给指针赋值的时候还要加上强制类型转换
int *ptr;
ptr = (int *)0x67a9;
*ptr = 0xaa55;
而不直接写成
 int *ptr;
 ptr = 0x67a9;
 *ptr = 0xaa55;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我在keil里面编译过都可以通过的)

网友A:
keil检查并不严格,有些编译器就不行了,例如VC

楼主:
第二段代码是这样的

第二段代码是这样的
int *ptr;
ptr = 0x67a9;
*ptr = 0xaa55;

楼主:
谢了,vc中果然通不过

不过这种类似的问题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A:
不同类型的转换,最好还是直接写上,不要用隐含转换,危

网友B(2009-09-17):
功能上二者等价,但不同类型之间最好不要用缺省转换,C程序员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量教训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