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无知请教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09-06-02):
用的是普通的5V小开关电源对板供电,板上有AD芯片,原先开发的时候用JTAG(avr)连上,电源对AD没什么干扰,可是一旦JTAG拔下,AD测试效果显示干扰比较大。但是换了几个开关电源都不行,这说明是开关电源的电压质量问题。

如果不用5V小开关电源,改用台式的稳压电源供电,又没有干扰了。
这样是台式的稳压电源供电,或者用小开关电源时候连上JTAG 这两种情况干扰较小。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连上JTAG会变小干扰呢?这个JTAG是串口版的,难道只是跟电脑共地的原因?

请教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有三个想法
一是:换个好的小开关电源(5V)?有没有这样的电源?
二是:换个小开关电源(9V),然后电路内部再弄个桥堆—7805,转成5V,这样能不能对电源有所改善。
三是:换个笔记本用的那种电源(12V)经过—7805,转成5V。

手上没有材料,还未进行测试,请教可行性,多谢关注

网友A:
你的系统能否使用三脚插头,把系统地接到大地上去?

网友B:
先挂示波器看下纹波到底有多大。

看了病才能开药,乱吃药会死人的。

楼主:
re computer00

开关电源好像买的只有两脚,我也正找三脚的。

那个JTAG的原因是不是就是把统地接到大地上去?

网友A:
很有可能。很多系统,一旦将工作地接到大地上,噪声马上

楼主:
多谢圈圈,

再做测试看看

网友A: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往往是电路的布局、屏蔽、接地等没处

从而耦合了外界的干扰进去。

楼主:
将工作地接到大地上,噪声马上下降很多,多谢

网友C:
开关电源是隔离的。

网友D: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E:
接地

开关电源是隔离的,将机箱可靠接地,开关电源文波是很小的

网友F:
上次有个同事也出现类似问题

上次同事找我,说把JTAG口连上板子,串口就通信正常了。我还傻傻的用示波器看波形,结果示波器一连上去就好了。原来是他画的板子串口地没连,我晕!!!JTAG把地给帮忙连上去了,所以调试的时候没问题,一拔了串口就不行

网友G:
JTAG那里地可能跟电脑机箱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