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怎么死的?

楼主(2009-06-03):
用打火机的电子打火器打电路板的地线和电源线,造成单片机死机

多数情况能够自行复位,测量发现此时晶振波形重新启震
    问1,此时单片机内部发生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重启?是看门狗?还是reset脚有干扰?(注:测量reset有震荡,但振幅不大;看门狗使用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结果一样)
    问2,晶振重新启动是有程序复位引起的吗?
少数情况必须按键才能复位,测量晶振正常工作
    问3,既然晶振正常工作,reset信号为工作电平,此时单片机程序在什么位置?跑哪里去了?此时看门狗到那里去了?

另:打火机的打火器是什么装置?能出电弧电压不低吧,能不能模仿ESD,为什么能,为什么不能?翻阅以前的旧帖没解决这些疑问,哪位前辈能指点指点?

楼主:
关于打火机

找到了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你这么测试和静电测试完全不是一码事……

打火机/点火机等干扰一般都不能归类为一种干扰,其实是多种干扰的组合,但最主要的干扰源可定义为电火花干扰,对付电火花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PCB弄好就可以PASS……

网友B:
老兄很有探索精神

但ESD不是这么打的.

网友C:
同意,你这个也打得太BT了点。

楼主:
程序跑哪里去了?

想试验一下抗干扰能力,因为没有ESD静电放电枪,原以为和打火机差不多呢,现在知道差别这么大。

撇开这个问题不论,
现在我的问题是,晶振正常,程序怎么就不动作了呢,这就是传说中程序跑飞了么?但看门狗为什么不能把程序拉回来呢?狗也死了么?怎么死的?

网友D:
用拳头很狠揍单片机,就这么打

楼主:
打到爬不起来啦?

连狗一块打死了?
程序运行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

  PC指针跑飞后,dog能不能把MCU拉回来,要看你的MCU的架构和喂狗的技巧。
PIC类似架构的MCU就比51系列的抗干扰性能好,这和他们的指令系统有关,一个是单word指令。另一个是多字节指令。

楼主:
喂狗

多谢前辈,
看门狗的时钟分别用外部晶振时钟源、内部晶振时钟源试验,效果相同
在定时器中断中喂狗似乎比在while里为可靠那么一点,还没证实。

为什么单字节指令抗干扰能力强呢?如果是PC指针跑飞的话,多数情况下看门狗能拉回来的对吧。

网友A:
看看如下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93&page=1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92&page=1

另外再继续翻翻俺以前有关可靠性、抗干扰等方面的旧帖。

网友B:
好像不好理解

  多字节指令的MCU PC跑飞后有可能截断原有的指令系列后自己生成完全不可控的指令序列.单字节指令自己不能变出来新玩意.完全在你自己编的代码里打转.

网友E:
远离电子打火器

自从被那个东东打坏了一台DVD,再也不敢玩那东东,后悔得不得了,击穿了电路板里的一群IC...

楼主:
温故知新

又复习了下前辈的旧帖,比以前理解的更多了些

    定时中断中喂狗的原因,我现在使用的单片机有两套时钟源,一套由外部晶振提供,另一套是单片机内部的低速时钟。晶振为主系统时钟,内部时钟为看门狗时钟源;当晶振停震时系统自动使用内部时钟作为系统时钟,而定时器等辅助设备停止运行,于是不能按时喂狗---》狗叫。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

    我把看门狗停掉,结果还是一样,排除看门狗的原因;
    晶振震荡正常,排除晶振不启震的原因;
    现在怀疑复位脚干扰造成这种情况(程序停止运行又不重启);因为测试发现复位脚上有毛刺。

    问题,如果是复位脚毛刺引起,那么是不是因为毛刺将复位脚信号拉低,但低电平时间太短,造成单片机不能运行?

    一般设计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间是ms级的,如果复位时间短单片机为什么不能运行?

网友F:
打火机那个电压高呀

网友G:
你太有才了!

    有没有拿那东西朝自己来一下啊?你的IC没废掉?

网友H:
佩服

一撮牛人,逗死我了,论坛除了技术还有笑话,牛!!!!!!11

楼主:
就知道笑

To 逐梦青萍 ,
    请你说话好听点,我承认自己水平洼,所以才来这里请教。如果你有什么建议请你说出来,如果没有请你闭嘴,学你的口气说一句:总有这么一撮人只会说风凉话。
    不明白你笑在何处,你自己亲自试过么?有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听听,大家同乐。

TO shao_hx
    我打了几百下,IC还好好的。我还拿来打蚂蚁,有兴趣你也试试?很搞笑。

网友G:
打蚂蚁?

拿来打蚂蚁?呵呵,这我可没试过,以前打过电子表,一下就搞定了!!改天试试打蚂蚁!哈哈

网友I:
打过收音机,7波段的,除了中波还能用,其他波段都挂了。

楼主:
不敢打了

听你们这么一说,再也不敢打了,呵呵

网友J(2011-05-14):
我也是试下产品抗干扰怎么样啊,打到地,单片机偶尔会重启复位,但还从没发现过死机,喂狗千万不要在中断中喂啊,到时候你程序跑飞了,中断还正常,那时候看门狗就没用了。
关于干扰,我认为是通过变压器或电源通过电源线形成共模干扰的。
打了一下,把旁边的电脑都打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