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楼主(2009-06-03):
请问各位高手指点,LED数码显示汉字的16*16用发光二极管来焊接,如何焊接会方便,不用跳线?

网友A:
有半成品板子的,干嘛不买现成的呢,你自己做比买一块还

网友B:
还是买成品的好,16x16=256。256x2=512个焊点

LED费,插件费、焊点费……都要考虑的

贴片好装一点,但是显示效果比较差

网友C:
自己焊费死劲了

3年前我焊过一次,差点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