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替代62C256的存储器

楼主(2009-06-23):
一块老板子,用的是62c256,为了保存数据,后来用DS1230代替,可以掉电保存数据,但是容量有限,只有32KB。想请教高手,有没有28脚DIP封装的大容量存储器,NAND FLASH,NOR FLASH,FRAM等均可。只要能实现不改动硬件电路(可以跳几根线),修改一下软件,实现大容量存储功能。我的数据是0.5s一组,一组6字节,要存储10个小时,那么就要至少432KB。
谢谢各位!

网友A:
嘿嘿

用串行的吧 什么45161之类的就很好用啊,8条腿,就是软硬都要改的.

网友B:
FRAM有吧,那个速度快啊

网友C:
操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做出来

  如果是51类似核MCU且没有外扩程序存储器,用45161之类相对容易搞定。否则时序上相当考人功夫。

网友D:
dataflash相对简单一些,不用文件系统、坏块管理

什么的

网友E:
用EEPROM是否可行啊,24C256/24C512

网友F:
您可用一片512K的NorFlash来实现

512K的NorFlash分成64个8K的页面.
原62256存储空间的前8K作新的页面窗口映射区
后24K都可做扩展页的地址空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片HC377+29F040做成一个转换板,插到原来的62256的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

fram和eeprom,空间没有400k bytes的,或在是我没有找到。
谢谢古大的高招。

网友G:
只能用串行的Flash,否则管脚肯定不够,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