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第一字节是0XFF,最后一个是0XOO,

楼主(2009-06-23):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确定“中间数据没有0XFF,0X00”,每收一个字节都判断它

网友B:
任何通信,接收过程都要注意判断缓冲区长度

以下是我常用的方式:(去掉了帧头帧尾转义队列等不想关的东西……)
void Push_COM1(uchar ch)
{
    if(COM1.FrameLen>_MAX_BuffLen)//缓冲区溢出
    {
        COM1.FrameLen=0;//缓冲区清零
    }

    if(ch==0xFF)//收到帧头,清空缓冲区
    {
        COM1.Frame=0;//帧计数器清零
        COM1.FrameLen=0;
    }
    else if(ch==0x00)//收到帧尾
    {
        COM1.Frame++;//帧计数器加1(主程序里根据这个变量判断接收缓冲区是否有帧)
    }
    else
    {
        COM1.Buff[COM1.FrameLen++]=ch;//普通字节,直接保存
    }
}

void uar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1)
    {
        RI1=0;
        Push_COM1(SBUF1);//
    }
    ……
}

网友C:
怎样接收,才能不出错呢?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是不是想问:怎样接收,才能不遗漏呢?

    开串口中断,判别收到的是不是0XFF,若是就说明数据段来了;开始接收后面的数据,若不是就不执行接收。
    每收一个字节就保存,并判别是不是0XOO;
    若不是就继续接收;若是就说明数据段结束了,停止继续接收。

楼主:
谢谢啊。

因为通讯比较频繁,所以不能快速准确的接收,就容易出错。
一旦接收不正确,而下一个通讯数据又来的话,这样整个通讯过程还的重新开始。
每一次通讯,需要发几个命令,而且每次应答都的处理。

楼主:
谢谢三位。接收的长度不定。有的三个,最长十几个。

网友D:
接收0XFF

接收0XFF,接收到0XFF后在等待0X00,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没收到0X00则重新接收0XFF,这样循环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按状态接收

分空闲、接收0xff,接收有效数据、接收0x00几种状态,再配合接收超时处理。只有接收到有效数据时才保存数据,并判定数据长度是否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