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1208的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06-23):
最近做实时时钟,开始用一款SD2068A,晶振起振正常,但是发现这款芯片不能与其他IIC器件挂在一起,不然会对其他IIC器件的读写产生干扰。例如SD2068A地址为100,如果此时往24C02中写数值为100的数据,就会出错,感觉SD2068A不是标准的IIC器件。
因此换芯片为ISL1208,这是问题更大,连最起码的晶振都不起振了,仔细看了芯片文档,又实验了一些负载电容,结果都徒劳无功。

可以肯定的是,芯片的寄存器设置肯定没有问题(没有禁止外部的时钟),请有过类似经历的大虾们给小弟提个醒,先在此谢过!

你好,楼主,最近我在使用ISL1208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晶振不起振,但有电压。代码是使用的官方例程,选择的外部晶振,XTOSCB 置 1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顺便说一下,虽然晶振没有起振,但是用示波器量晶振的管脚,有200多毫伏的电压。

网友A:
DataSheet 没看仔细

这个芯片为了节省备用电源,需要初始化一下,振荡器才振的

楼主:
谢谢wuljia

我按照一些示例代码进行了初始化的,但是一样没有用。另外,照您的说法,切换到备用电池了,晶振还会继续振荡吗?

网友B:
你是如何设置参数的? RTC使能, RTC频率设置,如何设置的。

如题

网友B:
另外注意,有没有回读寄存器的状态字及其他设置,

看看设置是否OK

楼主:
问题升级了

我找了一个DS1307焊上去,结果也不起振,用示波器看,X1脚电平一直没有变,始终是0,X2脚是600多毫伏的直流电平。

明明都是最简化的电路了,难道我真的忽略了什么?

网友C(2011-08-11):
SD2068 是物理地址冲突   ISL1208 是没有初始化   DS1307工作电压是5V    Vbat没有接电池就要接地

网友D(2015-04-08):
ISL1208 中XTOSCB 置 1 的效果是需要一个有缘晶振 输入X1。你置0 就行了

网友E(2024-10-15):
引用 网友D:
ISL1208 中XTOSCB 置 1 的效果是需要一个有缘晶振 输入X1。你置0 就行了

置0不就选择的内部晶振了吗?我遇到的问题是,当置1时,x1引脚上收不到外部晶振的时钟,只有高电平信号;置0时,状态显示与预期相符,读出的时间是准确的;但让我将外部晶振拆下,再置0,这时内部晶振就不准了,误差很大,实际过三四秒,读取才走一秒,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代码是使用的官方例程,已经检查过,流程上没有问题,就是在XTOSCB位置0或1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希望有大佬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