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IC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大家好,我是刚刚参加工作不到1年的小白。。呵呵。。不耽误大家时间直接主题,前几天做了一个PIC16F914芯片采集电压并适时显示的小项目,MCP3421采集电压,I2C与MCU通讯,驱动LCD显示数值,后来要求换成4位共阳数码管LED,现在程序部分已经完成(动态扫描4位),洞洞板上实现了功能,领导说就是功耗问题不能解决,我这方面也不太懂,我是直接4条位选IO,另8条IO口串接1K电阻接数码管段选。2.8V给MCU供电。整体回路中电流大概在10MA左右。我是这么想的,整体功耗中应该数码管的功耗占了绝大部分,暂时忽略MCU功耗(打算用1MHZ左右的晶振),驱动数码管这里除了加大1K电阻限流外想不出其他方法,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做过这类模块的不少,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考虑功耗就不要用数码管

用数码管的功耗能小了?稍微亮点就比LCD大不少(不加背光)。
你的电路中,每段的电流1mA左右,已经比较暗了

楼主:
恩是这样

首先感谢楼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手里有一个别的公司的同类产品,也是动态扫描4位数码管,IO口出来接个100R的电阻,然后是三极管(模拟电路部分不太懂),单个数码管全部点亮是2.2MA。。我也很纳闷。恒流驱动吗?可能是测试手法有问题。。

再研究研究再来提问。。而且它的亮度要比我的高。。我把它也换成我现在用的共阳数码管后,亮度仍然不如人家,电流8MA左右。。

楼主:
哦对了

它的位选部分也是IO口出来接个三极管,中午吃完饭看看三极管参数和连接发上来请帮忙分析下。。51MCU时候IO口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情况下我看实验板上大多加个三极管放大,同时也起开关作用,看PIC的DATASHEET时候说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而且用示波器测量时候,位选选通时候(IO口高电平)峰值达到20V。。。。很纳闷,是不是IO口出来仍然要做处理呢?下午加个100R电阻试试

网友A:
人家的动态扫描速度快,所以平均电流小

但是有效值并不小,峰值电流大,所以亮,单片机的口不适合直接驱动数码管的位,应该价格三极管
你这个测试电流的方法不对,用示波器看下,就会发现人家的电流峰值很大

楼主:
峰值电流~

这个峰值电流是指的是动态扫描中点亮的那段时间 段选IO与位选IO之间的电流值吗?。意思是共阳极~位选高,且某段选低时选通的那瞬间,在程序中用的中断扫描,约为2.5MS点亮,然后7.5MS位选其他三位~。

网友B:
LED显示功耗下不去

网友C(2010-07-27):
楼主,能帮我发一封mcp3421的驱动程序吗?我们在比赛,急需要,希望能帮忙,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253730476@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