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烧坏问题??

楼主(2009-06-25):
电路图如附图,电机为有刷直流电机,负载电流0.3-0.6A,功率30-65W,单片机PWM调速,带堵转检测,现在问题是:偶尔会有1-2pcs在测试中会出现mos击穿,TLP250,以及驱动部分的电阻都有击穿现象,最糗的是,今天准备去做EMC测试,两台样机都烧毁,汗啊,各位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保护电路失效

VIN电压没找到,可能U1A电压不稳定.参考电压也不稳定.保护不稳定 .可能导致问题.使用稳压管.

mos并联如能加电阻均流最好.

楼主:
VIN为15V

因图片大小限制,VIN部分电路没有切下来。
VIN为直流15V,通过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得到,用7815三端稳压管做的,电压应该是稳定的。DC 5V也是这个原理得到的!另外,烧坏的过程,并没有出现电机堵转的情况,所以,应该排除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icecut,谢谢!

网友B:
试试看

MOS的DS极间加装电容(100uF左右),试试看,没把握

网友C:
220的供电竟然敢用400V的MOS管,牛!

网友D:
不烧才怪

PWM调速,电源输入端却没有任何滤波元件,你的EMC怎么过?
怎么过浪涌测试?
怎么打静电?

楼主:
解释下

一、电路的滤波部分是有的,见图;不过,这个滤波已经确定不能pass了,还是超标比较严重,尤其是在PWM频率点,测试工程师建议增加滤波电路,正好一起请教各位。
二、MOS管我第一次用,不知道怎么选型,于是参照了一个电路,lyjian给个建议,应该选用多大的?选用的标准如何?IRF840可以吗?耐压500V?

网友A:
mos400v烧不了吧.

我 看有电源就是这么搞的.便宜嘛.

有逆向二极管保护呀.

转着转着就烧了啊?你看看是不是功率超了.....

网友E:
别的不知道,反正控制220V交流电机的可控硅得用耐压800V的

这个直流用耐压400V的应该是低了

网友F(2015-12-02):
引用 网友E:
这个直流用耐压400V的应该是低了

MOS耐用电压必须是电机工作电压的3~4倍吗?

网友E:
220V峰值就300多了,电机是感性负载,触发或者关断,感应电压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