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单片机有三个U-art

楼主(2009-06-25):
哪款单片机有三个U-art?

网友A:
ARM单片机很多有3-5个UART

网友B:
STM32F系列

5个,够用了吧?

网友C:
stm32就行了

网友D:
AVR 128,4个串口,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E:
我们公司自己的片子,4个UART,其中一个可以带红外

网友F:
大哥STM32是ARM核的把

估计LZ想问的是8位单片机把,

网友G:
PIC24FJ,有4 COM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我们决定自己扩一个

网友H:
扩的成本不如换个STM32

网友I:
LS的典型的不计成本型,呵呵。

网友J:
小日本瑞撒R8C2A

小日本瑞撒R8C2A,比较便宜

网友K:
建议外扩串口芯片

选用其它架构的需要一段时间熟悉,不利于开发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