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码制式的电波钟模块做好了! BPC 68.5KHz 的接收模块

楼主(2009-06-26):
哈哈,

刚做好了 中国电波钟 BPC 68.5KHz 的接收模块,

就可以接收中国电波钟的信号了,

虽然不知道格式,但可以复制一串代码, 就可以做一个中国码制式的信号发生器了,

可以用这个模块来接收,然后.........................(^_^).............(^~^)

各位和兴趣的也可以收一下好好看看,再.............(^_^)...

主要是信号接收后的分析,

这还有日本制式的JJY 模块,在中国部分地区也可以收到信号,可以做参考

就是这个模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34edd8375e15d130f36a396c62c86745&x_id=0db1

楼主:
接收范围

网友A:
好像还是GPS好用,虽然贵了几十块!精度度也高!

民用的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A:
另外好像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网友B(2024-04-21):
电波模块,不能用交流电,电池接收正常,只要用示波器测或者接个交流电源,立即不收了。
目前能看LED闪烁目测信号,也能电池供电,通过光耦,在远处观测。

网上那么多做好的案例,是不是骗人的? 用VFD本身就有很大电磁干扰,难道他们水平那么高,设计的系统恰好避开68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波模块,不能用交流电,电池接收正常,只要用示波器测或者接个交流电源,立即不收了。
目前能看LED闪烁目 ...

电波钟每天凌晨校验一下就行了,平时跑表用RTC。我距离BPC和JJY60都有1200公里,白天根本没有信号,只有太阳下山2小时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