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有**IC是直接用放大镜看

楼主(2009-06-30):
看见市场里面屁都不懂的人都在拿着板子解密
郁闷啊
MCU应该可以设计成Flash区只写不能读
取指也只能将指令一部分读入寄存器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
反正除了小偷,没人需要从片子里面把程序读出来
现在硬盘U盘这么大,写一辈子也难得有1GB

网友A:
不能读的话校验咋办?写入的程序总得校验一下吧?

网友:
肯定有办法啦

研发的时候FLAH可以写的MCU,量产的时候,就用不可以写的MCU,这个主要是看厂家了啥

网友B:
校验可以设计硬件在内部完成,读出检验即可

网友C:
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产品出了问题要升级咋办?所以我用MCU必须有ISP功能。抱个电脑现场升级调试真方便。

网友D:
有的**是直接把IC解剖了看线路吧,

都不用读

网友E:
纳闷

有点纳闷了,FLASH不能读,那我问你,你写进去干吗呢?是作为珍藏版保留吗?可是保留了也还是不能读出来哇.呵呵.FLASH存储器写进去为的就是读取里面的数据,就像我买了件衣服就是为了穿的哇,我穿我买了干吗呢?你觉得呢?你让不能读的FLASH把程序写进去让MCU读读看......

网友F:


楼主:
用放大镜看的不是很多吧?

1、校验可以在MCU编程完了,内部生产校验码
2、升级也只需要写程序,不用读
3、不能读不是说不能通过编程口读,内部接口允许取指读取
4、当然用芯片ID配合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