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30):
89S52_MCU,
主程序如下,为何电脑接收的四字节数据后多了一个:0x00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9600
 ET1=0;
 PCON=0x00;
 SCON=0x50;
 EA=1;
 ET0=1;
 delay(10);
 TR1=1;
while(1)

  delay(10);
  t++;
  k++;
  if(k==150)
  {
   led1=!led1;
   k=0;
   }
  keys();

  if(t==100)
  {
    TI=0;
    SBUF=0XA5;
    while(!TI);
    TI=0;
    SBUF=0X5a;
    while(!TI);
    TI=0;
    SBUF=0X18;
    while(!TI);
    TI=0;
    SBUF=0X81;
    while(!TI);
    TI=0;
    led=!led;
         delay(2);
    t=0;
   }

楼主:
RF910烧录器是不是和RF1800共用一个烧录软件?

谁用过,能否告诉下...

RF910因为2000系统装了1800烧录软件,运行时出错,导致蓝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