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使用IAR环境 的大侠如何定义像 51下的 CODE

楼主(2009-06-30):
以前问过 没有结果 继续问!

楼主:
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yi[]={"一"};
unsigned char code er[]={"二"};
unsigned char code san[]={"三"};
unsigned char code si[]={"四"};
unsigned char code wu[]={"五"};
unsigned char code liu[]={"六"};
unsigned char code ri[]={"日"};

IAR下如何定义  不占RAM空间

楼主:
21ic 发布时间: 2007-05-22

用IAR 如何在程序空间定义数组?
新闻出处:21ic 发布时间: 2007-05-22
bai4004 发布于 2007-5-17 18:22:00
我用IAR编译器
想在程序空间定义一个数组:如下,
flash unsigned char stone[];
但编译错误,我加了头文件pgmspace.h后还是编译不通过。
请教一下该怎么定义??

--------------------------------------------------------------------------------
bai4004 发布于 2007-5-17 18:48:00
我现在就直接定义const unsigned char stone[];能编译通过,但不知道怎么把他读出来?再请教了!

--------------------------------------------------------------------------------
maomao40 发布于 2007-5-18 10:25:00
用以下方式定义:
__flash unsigned char f_test[]={0,1,2,3,4,5};
通过以下方式读取
unsigned char g_test[];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g_test=f_test;

--------------------------------------------------------------------------------
zhangfly 发布于 2007-5-18 14:59:00
The extended keywords that can be used for data control the following:
● For data memory space, keywords that control the placement and type of objects
and pointers: __tiny, __near, __far, __huge, and __regvar
● For the EEPROM memory space, keyword that controls the placement and type of
objects and pointers: __eeprom
● For the code (flash) memory space, keywords that control the placement and type of
objects and pointers: __tinyflash, __flash, __farflash, and __hugeflash
● For the I/O memory space, keyword that controls the placement and type of objects
and pointers: __ext_io, __io
● Special pointer that can access data objects in both data and code memory space:
__generic
●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__root and __no_init.

--------------------------------------------------------------------------------
bai4004 发布于 2007-5-22 16:16:00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又试了一下,flash unsigned char stone[];
__flash unsigned char f_test[]={0,1,2,3,4,5};都可以了
在comp_a90.h 30 里面有如下定义  #define flash    const __flash
因此两种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没找到那里定义的__flash,四楼说的原文在哪里?

楼主:
唉 我问的太晚 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