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抗干拢技术???

楼主(2009-07-01):
用51做了个东东
测试时用220v交流接触器不停的通断来看看有没有干扰。
结果半分钟左右,mcu死机
用7805 稳压
应该怎么处理一下,高手讲讲

网友A:
热切期待高手出现

我的不光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而且好好的板放段时间就坏了,估计是静电所致,也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B:
应对

1、电源若为同相使用要加隔离变压器,匝间屏蔽接地。同时加装共模/差模
   滤波器。
2、单片机及其电路要求屏蔽设计,外加屏蔽罩并接地。

网友C:
...

    看来这个干扰主要是传导方式,干扰类型应该是EFT。
    当然电源滤波很重要,看样子LZ的电源就加了个7805组成个很简单的线性稳压,这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防护”。
    那么一般做法是在电源入口处并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削尖峰(220VAC入口处的话要选电压和功率较大的,比如1.5KP甚至5KP系列),然后用共模扼流圈(也称共模电感,推荐用多股绕线的那种)可以防止一定程度的共模干扰,后级滤波也是相当重要的,作为高频干扰,在电源的入口处串一个大电流磁珠同时在磁珠后加个穿心电容用以过滤高频干扰,同时是PCB的布局布线要细心处理一下,这样的保护一般应对上面的条件是没多大问题了,但如果目标是过EFT测试(4000V)......可能还要花一番功夫

网友A:
谢谢LS两位

我的板上有灌胶的变压器,

在电源的入口处串一个大电流磁珠同时在磁珠后加个穿心电容用以过滤高频干扰
-----------------------------------------
磁珠和穿心电容怎么选呢?

另问寒问3楼什么叫电源同相使用?

网友A:
电源入口有L和N两根线,两根线都穿过磁珠吗?

那穿心电容又怎么接呢?

来个示意图可以吗?

网友C:
这个...

    “大电流磁珠”只是个笼统的说法,卖磁珠的厂家有不少,你可以找到他们的产品数据手册,每个型号的磁珠会有个频率-阻抗表,直流线用的话记得选择曲线平坦一些的同时阻抗较高的(针对某个频点有超高阻抗的那种尖峰型类似带阻滤波器的不适合),同时直流DCR(直流阻抗)不能太大,这个参数和磁珠允许通过的电流有关。
    穿心电容的话,容值越小的一般谐振频率就越高,直流线入口处的滤波,所谓的“高频干扰”一般不会超过30MHz的,所以容值选大些的更适合,这个电容在PCB上布线要注意,接地处的线尽可能得宽,最后背面就是接地平面。

网友C:
....

我指的磁珠是直流线上用的(比如5V出来的地方)

网友D:
:-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应对

1、电源若为同相使用要加隔离变压器,匝间屏蔽接地。同时加装共模/差模
   滤波器。
2、单片机及其电路要求屏蔽设计,外加屏蔽罩并接地。

=========================
这样的产品谁会要?

还是要从PCB layout上想办法. 家电类和工控类的产品要求电源要过FET,除了MCU本身的抗干扰要过关(软件和MCU本身的品质要好),PCB layout时还需要加以注意

网友A:
谢谢zq1987731

谢谢你不厌其烦的指导,我去电子市场问问.

网友E:
拿到俺这来

俺动口,你动手,包好.
咯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的,
总的说来,干扰分为传导和辐射两个途径,要分别对症下葯.
我估计楼主的情况是辐射OVER的成份多点,
在辐射源上做点**.
在CPU的硬件布局上做点**,可以搞定的.

网友F:
飘过。。。

有兴趣不妨搜我的旧帖。。。

网友G:
发个图有这么麻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