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旋转图的字模?

楼主(2009-07-01):
要在液晶上显示32*32点阵风扇转动的效果,用什么软件取字模?风扇我想用三片叶子的效果,转动的时候我想每秒取三幅图,怎么取旋转效果的字模?我用的字模软件,不能把图片旋转30度然后取字模。有什么办**谢谢!

网友A:
没多大,手动点

网友B:
附仪。手动点几下……

网友C:
写个程序吧...

网友D:
实在不行先把图片旋转,再取值

网友E:
用画图工具,旋转好后再重新生成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