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2为啥会2路同时输出啊

楼主(2009-07-02):
我4052做单片机扩展2路串口,但两路串口数据会同时输出,怎么查原因啊?

网友A:
鬼知道你怎么连的硬件

4052本来就可以同时输出两路

楼主:
4052电路图

这张图行吗?

网友B:
时序问题

楼主:
答复

9和10切换串口时,已做调整,增加了切换时间,可仍然没解决2路同时输出,会是因为芯片温度上升造成吗?我用的3232芯片,在单片机死机时,上位机连续发几组数据,使得温度上升很高。但正常通讯时,温度没有很高,在40度以下。有点疑惑。

楼主:
再次请教

ST的HCF 4052是否会切换不成功啊?我用C8051F020发数据,大概4、5个字节连续都在2个通道发送,程序把另一通道的值都屏蔽了,芯片也换了,可就是不成功,群内专家能给个大概思路吗?谢谢!

网友C:
40527一开就是两个,没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D:
楼主好像芯片选择有问题

4052本来就是双开双关。还有你做串口开关的时候好像4052的速度有点跟不上哦。

楼主:
谢谢回复

4052开关切换时,单次应该只切1路x和y,也就是1路串口txd和rxd,但我觉得是开了2路x和2路y,即4路同时打开了;
单路115200bps测试时,没有问题,而另外2路串口的速度仅为19200bps,出现同时发送数据情况,我再查查是否因为程序跑飞造成的。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