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P0口接510欧的电阻能带8个I2C器件吗,如PCF8574

楼主(2009-07-02):
有没有这样用的,

担心哦,想加个HC07再上拉,不知道有必要没?

网友A:
何必串电阻

加10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B:
P0驱动不了510欧

接个3K3左右的上拉就行了

楼主:
主要担心,I2C的400PF电容限制,

主要担心,I2C的400PF电容限制,

好几块板子,接的多了怕不行

俺还是准备用74HC07驱动后在加个510的上拉,可能保险些

网友A:
呵呵 不用这么麻烦的

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如果出现读定错误,可以尝试降低总线速度或减小上拉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