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思路设计

楼主(2009-07-03):
现在想用2块单片机做一个项目,第一个单片机是主控单片机负责完成主要机械动作的控制和按键,第二个单片机负责LCD显示,2快单片机通过232通讯联系,请问如何在按键对相应变量操作时候,怎么能让LCD正确显示,举个例子:长度L通过按+键增加到100,怎么能在LCD上相应的位置也显示100,我就想问通过通讯怎么能实现正确显示。

楼主:
分开控制

说白了就是2个单片机分开控制,但是又有联系。

网友A:
协议中解决

做个通讯协议

网友B:
为什么要用2个?一个搞不定吗?

楼主:
就是自己做个协议啊

我明白也考虑过这种做法,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我要显示的不是一个二个参数,而是很多个参数,这样的话8位单片机就是要连续接收合发送2个数据,前一个数据是协议,后面一个是数据这样来实现了罢。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C:
一个单片机搞定啊。

网友D:
找个PIC单片机

16F913就可以

楼主:
回复4.6楼

因为显示合控制机离的比较远有2,3m,直接控制怕有干扰,不知道直接控制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现在是用arm做主控,51单片机做显示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E:
不就是协议的问题吗

弄这么复杂

网友F:
用232还不如485呢

现在的485芯片跟萝卜白菜一个价了。

网友G:
一个简单的协议就搞定了

网友H:
LZ

你不自己也说一个只是负责显示,主机只要把要显示的数据按一定的协议发给从机即可,不过确实没有必要,串口LCD显示IC多的是,IIC接口的只要2要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