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准确的定时是这样的。。。

楼主(2009-07-03):
/计划每100ms中断一次

/定时器重装载的值
#define TIMER_COUNT 0xDC11 /10000-(100ms/机器周期)+17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停止计数
  TL=TL+(TIMER_COUNT&0xFF);/重装载定时器计数起始值
  TH=TH+(TIMER_COUNT>>8);/但不是简单的重装DC11
  TR=1;
}

/为了准确的定时,采用了2个修正,+17以及TL=TL+

O(∩_∩)O哈哈~,虽然很简单,但是很精致

楼主:
以前只知道重装DC11。。。

~

网友A:
补偿一下即可

最好是初值是0xXX00,这样TL0不用理它...

网友B:
同意楼上

对TL0是越修正,毛病越多。
TL0最好的修正就是不修正,最好是算成整数.

下面是我写有一篇有关定时器的贴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essenceid=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