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谁见过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04):
要是一个三位并行比较器的话,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
端接参考电压,这个电路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建议有用 有酬谢!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2楼您好。还有一个问题

采样开关,我应该如何采样啊,我是个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并行转换AD

网友C:
这不就是个AD吗,运放作比较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用它呢

网友D:
用51的 P0口接收 AD 数据

楼主:
我处理的信号是断续的,开400ms,关600ms,比较器输出的不是

比较器输出的不是严格的二进制,我该怎么处理,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去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呢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该如何读取八个比较器输出的有效

楼主:
比较器的输出

我测了一下几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低于1.25v,可是它们的输出却都是负脉冲(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过来的信号不在这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内,是不是读不出有效数据,但是,怎么才能让过来的信号适合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E:
特地前来观光

二姨家观光团成员。

楼主:
请高手忙指点一下

1.25v是直流电压,这个电路在反向输入端接直流电源,当反向电压高于正向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当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图中的波形(输入波形)我该怎么处理呢,该波形经过一个开关和一个电容,然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各路高手好,指点小弟一下,小弟先谢谢你们

楼主:
各路高手指点小弟一下吧

我该怎么用这个电路

网友F:
谁知道你想用它做什么?

运放用单电源供电,就不会出现负电压了。

对应0-1.25V输入,输出是11111111、11111110、11111100....00000000八个值,可通过查表转换成000-111,等效于一个并行3bit的AD转换器。

楼主:
呵呵,17楼说的是啊,我说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图中红色波形是我想处理的信号,我想用单片机和图中的电路感应信号的大小,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接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4V左右时,各比较器输出都为0,当电压调小时,就我您下面说的那样,等效于3位AD。可是用图中红色的波形信号,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guofan1943

输入的信号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压的大小,然后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压的大小,请这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就是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然后用单片机
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探测出信号的大小,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

后页还有个电路图

楼主:
楼上电路  5

楼主:
各位高手有空帮忙看一下

网友G:
采样..

采样就要有采样频率,就是说单片机对读IO口的数据频率大于2倍以上的信号频率.你的信号频率只有23HZ,用单片机随随便便的就能搞定了

楼主:
楼上您好

现在我对这几个比较器还是没弄明白,输入图中的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最大电压才达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现在弄不清楚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是什么关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H:
这个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并行ADC 吧

另外发现你重复发贴了,似乎没有必要每个版面都发一遍吧

网友I:
楼主的设计思想很正确

楼主的设计思想很正确,建议楼主调整运放的输入电流。

楼主:
楼上您好

您能说说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吗?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6

这个电路到现在,我弄了有四个多月了,感觉对它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怎么也没弄清楚它的输入与输出的对应关系。
1.开始以为它是并行比较式AD转换器,可是这个电路多了一个比较器,另外它还将输入的被测信号分压后送入各比较器的反向端,而参考电压直接接到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并行比较式AD的原理是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端,将被测信号直接接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
2.网上有高手说这是个电平指示器,然后还有高手告诉我用可调直流电源加到信号输入端,再调电源电压的大小,做完感觉不错,结果和我想的一样,就像是一个并行AD转换器,直流电源电压的范围是4伏到1.14伏,可是我这个项目的被测信号的范围是2伏到0.3伏左右,而且信号是交变的正半周期的正弦波(如图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发射机还是断续的发射这个信号,发射400ms,停600ms,这个电路在八个比较器前端有一个四选一模拟开关,只用了两路,这个项目即要检测信号信息,然后来调整增益(使信号波形不失真或是统一信号的动态范围),还要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显示电量的高低。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看的是郭天祥老师讲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可以用C语言控制单片的各个I/O口,控制单片机的定时器及其中断系统,曾做了一个简易的时钟,后来我感觉我挺走运,没什么经验就找了一个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接了这个项目,现在差不多我能使的招都使了,四个月来上网也没搜到与这个电路有关信息,做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挺无奈的,今天写了这些,我也是从头到尾看一下这个电路,也想想我在做单片机开发的这段日子里,我到底对单片机系统开发了解多少。还是那句话,请各位高手有空再看看这个电路,指点小弟一下(无论是从方法了还是从这个电路上),这个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弟先谢谢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