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定时控制多路电源断电?

楼主(2009-07-05):
怎样用单片机定时控制多路电源断电?
 要求:1.整体为一个电源定时控制器
2、由单片机控制的这个定时器要分别控制1.5v、3v、6v、12v四路电源
3、主要达到定时断开指定电压电源并报警的目的,如设置30分钟后断开6v电源,并报警提示
请高手不吝赐教!提供一些电路图等资料,谢谢!

网友A:
这个有点懒惰了吧

这个电路只要做过单片机的人都可以设计吧,控制双向可控制硅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B:
控制继电器也可以还更简单

还可以控制MOSFET

网友C:
晕,控制方法何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