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想了个随机数产生电路,各位帮看看可行吗?

楼主(2009-07-06):
很简单,就不画图了。利用单片机,计数电容充电时间,电平以单片机高低电平判断,可以16位计数或更高,取低位值。这样产生的数,作为种子,再产生随机序列。主要考虑同种产品,在同时上电过程中,产生不同随机数。主要利用电源上电,电阻,电容以及单片机阈值不一致性。或有更好的电路,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个也不随机啊

冲电的时间变化不大,结果不够随机

网友B:
定时器随机跑数据,就ok了,产生事件的时候读计数器值

楼主:
谢楼上2位。哪位高手有好的办法,也请讲讲啊。

网友C:
3楼是正道

网友D:
我认为你的办法也可以

反正是取一个种子而已。

网友E:
有没有别的中断?

上电后计数器开始计数,自动溢出计数,中断来的时候读结果

楼主:
谢了,今天试了一下,看起来还随机。在程序中也是需要

随机数时,开定时器,然后等电平高,读计数器低8位,再做高低位倒置。感觉应该同三楼的一样,事件是由达到高电平时触发。更有些像多位数A/D,时间常数越长,计数频率越快越好。元件不稳定性越高,应该越好吧。只是没有理论依据啊。

网友F:
不一定随机

如果程序产生随机数之间的时间是一定的话,定时器产生的数据是在一定的时间读出来是一定的,但一般情况,每次读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

最好是在启动定时器时设个种子,如通过AD得到一个值。

网友G:
其实3楼也不是王道

因为每次上电,其随机系列是一样的,
要是有个RTC的话要随机数就比较方便了。
其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比较合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