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从RAM读回数据问题

楼主(2009-07-06):
 unsigned char LCM_ReadRAM()
{

  unsigned char a;
  Delay(50);
  LCM_DATA=0x0f;
  LCM_EN=0;
  LCM_RS=1;   //data
  LCM_RW=1;   //read
  _nop_();
  LCM_EN=1;
  _nop_();
  a=LCM_DATA;
  LCM_EN=0;
  return a;
}
我的函数如上,好像没读到啊,读出来还是0xf0,
还有就是如果可以读到,那一个地址是有两个字节的,是每次都要连读两次吗?

网友A:
试试

unsigned char LCM_ReadRAM()
{

  unsigned char a;
  Delay(50);
  LCM_DATA=0x0f;
  LCM_EN=0;                       //LCM_EN=1;
  LCM_RS=1;   //data
  LCM_RW=1;   //read
  _nop_();
  LCM_EN=1;                       //LCM_EN=0;
  _nop_();
  a=LCM_DATA;
  LCM_EN=0;
  return a;
}

楼主:
re:

意思是读数据是下降沿?

我试了也不行,不知是不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B:
LCM_DATA 双向的吗

网友C:
有读数据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