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跟随器

楼主(2009-07-07):
如图所示:为三极管电压跟随器电路。
VOUT端输入单片机脉冲信号(0-5v),然而通电后用示波器测量VOUT端,脉冲几乎没变化(4.5-4.8v)。断开与VOUT的连接后,单独测量单片机引脚脉冲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单片机引脚电压不能为低电平,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2014-03-18):
兄弟。这能过多大电流请问。

网友A:
将speaker串联在DCC和集电极之间

网友B:
你这么干的意义是什么呀,哪儿有这么做的,随便找个芯片解决不就好啦

网友C:
是不是C5太大了

网友D:
兄弟,模电要补补,喇叭要对称驱动的哦

网友E:
电容C6回流路径阻抗太大了。
你想一下,当三极管关掉时,C6正极的电荷需要通过R4放电,但这个电阻太大,还没来得及放完电,三极管又打开给它充电了。
所以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F(2018-04-16):
你需要的是直流放大器,所以去掉两个耦合电容就行了。同时,R3也可以去掉

网友G:
你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