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款具有延时关闭功能的芯片!

楼主(2009-07-08):
具体要求就是,上电后此芯片能输出一定时间长度(如5秒)的高电平,然后自动切换到低电平,要求供电电压在5V,有哪位大虾用过的,帮忙推荐一下,急用,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推荐按

没用过555,请问楼上555时间可控吗,比如高电平输出维持5秒,但不能超过5秒,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做到?

楼主:
哪位路过的话进来帮忙推荐一下吧

网友A:
直接三极管+电阻+电容做

网友B:
lz要的是不是就是复位电路呀(高电平复位)

可以用阻容做,也可以用单稳,单稳有专用的,也有用555或者别的电路搭的,专用的,你看看这个X645,还集成了ee呢

楼主:
再问楼上各位

如果要用阻容做,能不能实现充电的时候慢速充电,但是放电的时候要求快速放电呢?哪位高手路过的能给的草图吗,不甚感激了!

网友A:
可以,增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C:
加二级管

在电阻旁并联一个

网友D:
用单稳触发器

74H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