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谁用过双io sdram的。麻烦推荐下。谢谢了。

楼主(2009-07-08):
请大家推荐一款双io口的sdram芯片。容量要求很低,1k就够了。
两路独立的地址,数据线,可以在两边同时对sdram读写操作,每个存储单元可以独立同时操作,现在不知道哪些型号能买到,用的比较多,请大家推荐一下。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那不叫双io sdram

楼主:
谢谢2楼指教

那请教一下2楼叫做什么?我个人的理解,见笑了。从来没用过,在一本单片机外围电路看到过,忘了具体名字了。反正是实现类似功能的。
小弟新手,见笑了。谢谢2楼指教。

网友A:
双端口SRAM

IDT和Cypress一大堆
自己上它们网址找

楼主:
谢谢2楼指教

谢谢2楼兄弟,对!应该是叫做双端口sram。
谢谢兄弟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双口SDRAM呢??

双口RAM简单又好用,为什么要用窗口SDRA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