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381不起振

楼主(2009-07-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MCU控制HT1381作定时。焊接好32.768KHZ晶振后,进行相应的初始化,但发现读出来的数据全部是0XFF。对照相应的资料,说是由于晶振不起振影响的。
    我用示波器的探头接入X2,确实观察不到相应的波形。还换了KDS的晶振,还是不行,看不到任何波形。郁闷ING。。。。
     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可否给予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将电容去掉就好了.

我之前也见过.后来不用电容就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之前用DS1302没有问题.可以与芯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