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c

楼主(2009-07-09):
最近学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我用1602C的LCD时,显示一块一块的,程序显示出来的东西很难看得清,接电源的LCD背光电阻,我从100欧的换成1K以及10K,还是不行,不知道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你看1602的pdf上有典型电路没,还有1602在初始化后上排是显示黑的,但是这个和你的程序显示没关系,如果显示正常还是看不清,那就可以肯定是对比度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些阻值都不合适

一般来说1602的背光电阻选5k,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