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距离键盘扫描改怎么保证电平正确

楼主(2009-07-10):
(无正文)

网友A:
用屏蔽电缆,加TVS防护,加阻容吸收,软件滤波

网友B:
别这样搞!,增加一个MCU,用串行通讯。

这样,既节约端口(主MCU)又省电缆费用,而且可靠性又高。

网友C:
“长距离”是多长的距离?

网友D:
"远程登录"算是长距离的键盘吧

网友E:
遥控如何?

网友F:
12V|24V+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