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紧急求助 -- 层的镜像

楼主(2009-07-10):
(无正文)

网友A:
不就是翻转板子吗?

不就是翻转板子吗?选中你要翻转的东西,然后用鼠标拖起来,然后按L键。就正反面翻转了。

网友B:
是挪层还是镜像?

选一个公共基准点,用层分开粘成几个文件来做,最后再组装回去。

网友C:
全部选中 拖动+L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已经改好,不过办法很笨
    我的笨方法是:先按走线、焊盘、丝印等逐步地进行全局更改,然后将三极管、IC等镜像,再修改因镜像产生的net对应错误。花了约1个半钟头才搞掂。
   另外,“全部选中+L”的办法似乎不行。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更便捷的办法?望赐教!

网友C:
修正一下 全部选中 拖动+X或拖动+Y

执行后效果就是镜象的结果,再执行一次还原,我以前抄板就是这样做的,抄底层的时候这样搞一下就可以把底层当顶层,非常方便,抄完后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