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220V交流电压转成数字量输入单片机分析,需要哪些元

楼主(2009-07-12):
将220V或者380V的交流电压转成数字量输入单片机分析,中间需要哪些元件实现,来实现,最好能直接给出芯片型号,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刚入行的菜鸟大师们多指点哈,小弟叩谢了。

网友A:
你要检测啥东西?电流?电压?干扰杂波?频率?

楼主:
检测电压

检测电压,我看现在ADC都是5V左右的,好象220V的已经超过最大电压了,

网友A:
分压比不合适,重新调一下就是了。

另外要求的响应速度还将影响你的检测方案。

网友B:
注意220是有效值,不是最大值

网友C:
变压器、光耦、电阻

先用5V或者12V的工频变压器变到安全电压(质量好的变压器变出来还是正弦波,质量不好的变方波都有可能),用示波器测一下峰峰值,然后用电阻分压成你想要的测量电压,对了,光耦做什么用呢?知道的继续说。

楼主:
初步有结果了

RMS(有效值芯片AD736)+ICL7135+ICL7660s+AT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