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做的LCD显示时钟

楼主(2009-07-13):
每小时1秒左右,菜鸟恳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下次用实时时钟芯片做个试试。

/***************************
PROJECT:    LCD显示时钟
AUTHOR:     lrl
DATE:        2009-07-12
STATUS:        COMPLETE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sbit du=P1^1;
sbit we=P1^2;
sbit rs=P2^7;
sbit rw=P2^6;
sbit en=P2^5;
code uchar time[]="  :  :  ";
code uchar string[]="09-07-12 BY LRL";
code uchar table[]="0123456789";

uchar i,shi,fen,miao,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wr_command(uchar a)
{
    led=1;
    we=1;
    P0=0xff;
    led=0;
    we=0;

    rs=0;
    en=1;
    P0=a;
    delay(1);
    en=0;
}

void wr_data(uchar a)
{
    led=1;
    we=1;
    P0=0xff;
    led=0;
    we=0;

    rs=1;
    en=1;
//    delay(100);// 说明是高电平也是有效的,而不仅仅是高脉冲。
    P0=a;
//    en=1;
    delay(1);
    en=0;
}

void init()
{
    rw=0;
    wr_command(0x38);
    wr_command(0x0c);

    EA=1;
    TMOD=0X01;
    TH0=(65535-46080)/256;          //50ms@11.0592MHZ,  46080=50*11.0592*1000/12
    TL0=(65535-46080)%256;
    ET0=1;
    TR0=1;
}

void main()
{
    uchar i,j;
    init();
    wr_command(0x80+0x04);
    for(j=0;j<8;j++)
    {
        wr_data(time[j]);
        delay(2);
    }

    wr_command(0x80+0x41);
    for(i=0;i<15;i++)
    {
        wr_data(string);
        delay(2);
    }
    while(1)
    {
        wr_command(0x80+0x04);
        wr_data(table[shi_s]);
        delay(2);

        wr_command(0x80+0x05);
        wr_data(table[shi_g]);
        delay(2);

        wr_command(0x80+0x07);
        wr_data(table[fen_s]);
        delay(2);

        wr_command(0x80+0x08);
        wr_data(table[fen_g]);
        delay(2);

        wr_command(0x80+0x0a);
        wr_data(table[miao_s]);
        delay(2);

        wr_command(0x80+0x0b);
        wr_data(table[miao_g]);
        delay(2);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46080)/256;
    TL0=(65535-46080)%256;
    i++;
    if(i==20)
    {
        i=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miao_s=miao/10;
    miao_g=miao%10;
    fen_s=fen/10;
    fen_g=fen%10;
    shi_s=shi/10;
    shi_g=shi%10;
}

网友A:
程序没细看

程序没细看,但是注意考虑时钟精度,分频,软件耗时等等
更主要的是不要在中断里做那么多事情,只要产生一个标志即可!

网友B:
注释在哪里?

网友C:
RTC每小时误差1S也就没有意义了

1天1S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不要在中断里做那么多事情,只要产生一个标志即可

这个中断程序也不大,在它计数溢出时,已经执行完了。
如果只产生标志位的话,主程序岂不是要时刻去检测标志位?这样单片机反应不及时,而且好像容易出问题。
本人菜鸟,瞎猜的,请指教。

网友D:
5楼说的对

中断里面尽量不要进行过多的计算,可以拿到中断外面进行处理的尽量拿到中断外面去处理,这样程序的流畅性和实时性会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