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请教各位,定时器在计数溢出进入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时,是立即重新开始计数,还是等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后再重新计数?
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你自己的要求

进入中断定时器不会自动停止计数,除非你关掉它

楼主:
Re:看你自己的要求

知道了,多谢!

网友B:
只要TR0=1就计数

网友C:
如果把赋初值放到定时中断程序的最后呢?有没有影响?

如果把赋初值放到定时中断程序的最后呢?有没有影响?

网友D:
to 5楼

放最后的话定时误差会大些,但也没什么不可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E:
to 5楼

定时器就象一个沙漏 具体看你什么时候装沙子以及装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