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A和 CS5532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15):
各位大虾:
    好!
    我的问题如题,谢谢!!!!!!
    还有06年出的和08年出的有什么主要区别?
    非常感谢!!
    如果都相同的话,为什么同是用在电子称上,用CS5532A不出结果呢?
100片也就有几片出结果的?????

楼主:
B的精度比A的高~~~还有动态性??

楼主:
但是也不至于A的完全不能替代B的吧?

楼主:
两者指令集相同~~

楼主:
不是芯片买假了吧?!

芯片买假了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100片只有几片可以用的?!!
A的应该可以代替B的吧?~!用在电子称上,要求没有那个苛刻吧?
有经验的朋友还请赐教啊~~~~
谢谢~~

网友A:
指标不一样的.

DS也是分别给出来的

http://www.cirrus.com/en/products/pro/techs/T12.html

自己下载DS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