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不能用于精确定位,更谈不上精度距离?

楼主(2009-07-16):
各位大虾:
    好!
    小弟有个疑问,待有用过及研究过热门Zigbee的兄台来回答!!
    zigbee能否用于精确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国内有无类似功能的成型产品???我说的是定位不是通讯。。。。。
    精确定位能用什么来实现呢?
    定位??
    不是GPS也不是GSM,因为GPS耗电太大,GSM只有电信运行商可以拿来定位,普通小公司没法做吧?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Zigbee是不是只是吹捧??

网友A:
看原理就知道了,靠场强来定位,没有精度可言的

网友B:
所说的zigbee 定位是一个很泛泛的说法

  其实这就是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定位问题,也是前两年一直很火的学术研究。其中的定位算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真正实用的并不多见。
  主要是利用接收信号的强度来计算。但是这样做误差非常大,而且只能计算相对的物理距离,同时要利用一些很复杂的算法,比如三角定位算法等。如果要精确点的定位,则采用在这些节点中布置一些锚节点,利用锚节点上的GPS或者其他可以精确定位的装置获取整个传感器网络的物理位置。
  成型的商业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的应用还真是不常见阿。

网友C:
听说能做到3M,具体的2431做过测试,在一个长8米宽3米的范围内,用它的软件基本上能测出它在这个范围内走动呵呵

网友D:
只看信号强度检测这个原理就知道只能拿来玩玩而已——如果一个参考节点一侧有墙、有树,信号衰减大于其他参考节点,你怎么算?

网友E(2010-08-31):
由于zigbee定位要采用对信号RSSI进行测量,而这个2.4G信号RSSI数值受到环境,墙壁等影响太大,所以再好的算法也很难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对它进行精确建模 R=f(dBm),论文中都是理想环境。甚至可能有a1节点的在参考节点 A处的RSSI小于参考节点B处的RSSI的情况。所以在系统有定位要求时,如环境影响太大应该与其它识别技术想结合。欢迎做引行的朋友与我讨论,我乐与听到大家应用中发现的问题,谢谢,我的QQ810196100.本公司不是成都无线龙噢

网友F:
精度3~5M
不过没有用过的
应该实用性不强

网友G(2011-01-07):
这个定位我去年毕业设计做过,全部用TI的CC2430实现的,基本原理是基于RSSI,是实现了10*10M空间范围定位,但是这个效果不好,特别容易受到地域影响,也容易受干扰,误差2米,所以请慎重!

网友H(2017-06-19):
很厉害  这么早就在搞了 现在应该很牛X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