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5v变到0-10v用LM358可以搞定吗

楼主(2009-07-16):
+-15v电源供电,用LM358电压从0-5v变到0-10v,输入电压500HZ的变化,LM358能满足吗,不行的话用什么运放代替比较合适啊。菜鸟提问啊,谢谢帮助。
另外反向端R1 和Rf值怎么确定?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得到合适的电压了吗?

网友A:
小信号要看带宽增益积,大信号要看压摆率

你不妨两个一起看,看看能不能满足,能满足即可正常工作。

从0-5V变成0-10V,增益是2
频率是500HZ, 那么所需的带宽增益积就是1000Hz,
而LM358的带宽增益积是 1MHz (最佳值,实际上在+-15V供电时,只有700K左右),还差1000倍,看来这个完全没问题。

再看压摆率,
如果500Hz是正弦波,0-10V,那么需要压摆率就是2*PI*500*(10/2)=15708V/S
而LM358的压摆率在+_15V供电时约2.5V/uS,即2500000V/S, 还差159倍,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
现在看出来,如果频率继续增加,压摆率是最先达到瓶颈的地方,在约80K的时候。

但是,如果500Hz不是正弦波,比如是方波的话,那么问题就来了,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非常的陡峭,LM358的速度肯定跟不上,后果会有多严重呢,从2.5V/uS的压摆率上来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有4uS,加起来就是8uS。
如果对上升沿和下降沿要求比较严格,就不行了。

高手!!

网友B:
LS前辈说的很详细 3Q

网友C:
借这个贴请教一个lm358的问题

2楼应该是个运放高手,我在使用运放的过程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在这里请教一下:在lm358的datasheet上,单位增益带宽写的是0.7MHz,下面有一个测量该参数用的电路图,是一个反馈系数为1的负反馈放大电路,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测出来的?当输入频率超过0.7MHz会出现什么现象,来界定lm358的单位增益带宽为0.7MHz? 谢谢指教。

网友D:
超过700K

增益会逐渐下降.并且小于根号2

网友A:
回楼上

在不到700K的时候,增益就会变小,到700K的时候,增益正好等于-3dB,也就是根号2

网友E:
二楼很牛

二楼讲的很好啊,高手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我运放的输入信号是,DAC转换出来的电压值,不知道是不是方波或是正弦波。2楼很详细谢谢了。小弟受教了。

楼主:
问下2楼

最后您说的8us是在从0v一下变到10v的情况下的方波,我后方是控制变频器的对输出波形不是很严格。

网友F:
2楼说得很好啊

网友G:
遇到一个有实力的人

网友H:
印个印儿

网友I:
二楼讲得好

网友J:

二楼讲得好,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受教了.

网友K:
既然大家都说好,就是真的好

酷之!

网友L:
二楼讲得非常不错

学习了~

网友M(2012-09-16):
这个帖子很久了
不知道2楼还在不?
问个问题:
将0-2.5V的DA信号放大到0-10V的工业信号,但是要求驱动能力100MA以上。控制气压比例阀。
不知道用什么运放好点。

网友N(2013-02-20):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两个一起看,看看能不能满足,能满足即可正常工作。从0-5V变成0-10V,增益是2频率是500HZ, 那么 ...

方波所需的sr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