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串口发数会出错?多谢!!!

楼主(2009-07-16):
(无正文)

网友A:
像这种丢数据的情况

有几种可能,
最有可能的是停止位和起始位的问题。
因为接收端和发送端不是严格同步,所以有时候发送端的停止位不够长,造成接收丢失,
解决的办法是,发送端每发送一个字符后就稍微休息一下,比如将停止位从1位,改为1.5位或两位,而接收端还是按照1位来接受,这样可靠性会大大提高。

网友:
一般是波特率不准可能造成错误

你发点有规律的数字也方便观察呀,比如连续发固定数量的11,22...FF,在结尾把当前波特率定时器的初始值一起发出来,定时器值每过固定时间加1,这样你就可以观察出哪些初始值好使,取个中间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