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在KEILC51如何设置仿真1T的51的MCU,时序要一样

楼主(2009-07-18):
KeilC51仿真51的MCU指令周期基本上都是12T的,想仿真STC12C2051的芯片时序与实际差8倍左右,不知KeilC51是否有支持指令周期不一样的芯片

网友A:
一般能选择的就能支持,C8051F是可以的

楼主:
有试过用C8051F的芯片来测试,一运行软件仿真就无法停止

网友A:
那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有般是没有关掉WDT的原因,而启动代码执行时间过长,导致芯片不停复位,根本进不了主程序...

网友B:
megwin的似乎不行

楼主:
试了用C8051F000也是12T的